热电偶挂了,直接把电偶从根部剪断电弧烧一下应急

楼主(2023-02-13):
热电偶挂了,直接把电偶从根部剪断电弧烧一下应急......

谁知应急已经快2年了居然一直正常

网友A:
一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这个是大前天去帮朋友维修一个烧压电陶瓷的电炉,发现测温探头里面也是在根部断了一根(电偶里面都是2根线),于是直接把那里剪断在电弧烧结一下按照原测温探头安装好,现在一直正常(已经3天了),加上前几年干过这种事情且一直没有反映说损坏,看来这种方法维修热电偶不错,要知道烧压电陶瓷的电炉测温探头买新的要3000+,还是有维修价值

网友B:
楼主厉害, 热电偶的测温点实际上就是两根不同材质线缆的焊接结点。给你加精

网友C:
不错,应急居然比换新的好

网友D:
每个人都是行色匆匆,为了生活所奔波着!

网友E:
自己焊接热电偶是可以的, 但建议掉过头焊效果更好, 即把原来的热端改为冷端用。

网友F:
非常好的办法??

网友G:
楼主厉害,从原理解决问题

网友H(2023-03-24):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大前天去帮朋友维修一个烧压电陶瓷的电炉,发现测温探头里面也是在根部断了一根(电偶里面都是2根线),于是直接把那里剪断在电弧烧结一下按照原测温探头安装好,现在一直正常(已经3天了),加上前几年干过...



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I(2023-06-01):
我们经常这么修复热电偶,不过最好是把电偶头尾调换过来,用一个24v电源,一个碳棒,直接短路融一下就好了

网友J:
热电偶头尾调换焊接,再回装瓷套,贵金属热偶头尾调换性差,修复后重新标定可继续使用。

网友K(2023-08-02):
赞一个,下次我们也这么干,看看能否修复

网友L:
这个10年前就干过,S型热点偶太贵。

网友M(2023-09-02):
热电偶测温就两种焊接方法:1电阻焊(头部一个融化的金属球状熔点)

                                            2交叉焊(头部是两根不同材质的金属丝交叉点点焊粘结)

网友N(2023-10-20):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大前天去帮朋友维修一个烧压电陶瓷的电炉,发现测温探头里面也是在根部断了一根(电偶里面都是2根线),于是直接把那里剪断在电弧烧结一下按照原测温探头安装好,现在一直正常(已经3天了),加上前几年干过...



请问大师,电弧烧结怎么操作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这个是大前天去帮朋友维修一个烧压电陶瓷的电炉,发现测温探头里面也是在根部断了一根(电偶里面都是2根线),于是直接把那里剪断在电弧烧结一下按...

电弧烧结不就是电阻焊吗?

网友P(2023-12-06):
可以这样玩哈

网友Q(2024-07-30):
需要接触良好

网友R(2025-02-18):
热电偶的测温点实际上就是两根不同材质线缆的焊接结点

网友S(2025-03-29):
以前也这样搞过

网友T(2025-10-07):
都是一直换新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