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ker590调速器如何与西门子1200PLC进行ProfiNet通讯

楼主(2023-02-13):
Parker590调速器如何与西门子1200PLC进行ProfiNet通讯?我写了很详细的文章,发表在官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查看。

网友A:
努力评论攒积分!感谢分享,是个好楼主

楼主:
派克ParKer590P调速器ProfiNet通讯教程

ProfiNet通迅正在迅速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行业,为客户提供高性能、低成本的自动化控制解决方案。昆山科瑞艾特电气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一家专业的自动化控制解决方案供应商,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目前我们开发的ProfiNet通讯板已应用于派克590P直流调速器。这种技术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同时保护环境。在未来几年,它将成为主流的自动化控制连接技术。它的优势包括:1、高性能,2、低成本,3、易维护,4、安全性高。这些特点使其成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就用一个案例来讲解如何使用590调速器ProfiNet通讯板,在下文中,我们将ProfiNet通讯简称为PN通讯。

PROFINET通讯板

590P调速器专用ProfiNet通讯板)

如上图所示,这是用派克590P调速器的PN通讯板,通讯板有六个PN通讯的指示灯,集成了两个网口,在网口的右侧是RS485通讯端口。

PN通讯板在使用前首先我们需要正确的进行网关端口的配置,我们打开一下相关端口配置方面的软件。

在这里,我们使用一台带WIFI功能的无线路由器,一台西门子S7-1200系列PLC ,一台派克ParKer590+直流调速器,并配备590P调速器PN通讯板。

打开590调速器PN通讯板配置软件,如下图:

PROFINET

在软件左下方有两个网卡选项,我们选择无线网卡,小编选的是自带无线网卡连接搜索,单击搜索按钮完成搜索后,出现一个名称为  ceshi的通讯板信息,下面,我们用鼠标选中这个信息,接着点击右键,在弹出的选项中选择 /读取从设备/这个选项,

我们读取到现有ProfiNet通讯板的基本信息,ProfiNet网关,MODBUS-TCP/IP地址,这三个选项信息。

我们将修改设备名称,将原来的名称ceshi更改为名称shebie-1,原来的IP地址192.168.1.20更改为192.168.1.22.

ProfiNet网关这个选项中,我们可以添加或者删除已组态的参数,也可以点击已有参数修改地址开始范围,读写数量,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添加了14个读写,8个开关量读写参数。

模拟量的读写和开关量读写我们使用590调速器内部最小化链接线路,寄存器地址需要减1计算,比如模拟中转Minilink VALUE1 的地址是339,我们在PN网关组态软件中需要将寄存器地址减1,变成338添加到通讯表中。

将参数修改完成后,我们需要将修改的参数上传到设备中。

点击更新到设备

提示更新成功后,点击  重新启动设备 /

我们再重新点击搜索,就会发现我们的设备名称变成了我们前面更改的shebei-1这个名称。

接下来我们需要制作通用的GSD文件,在软件的下方,有GSD名称,我们更改为shebei-1,这样方便我们在添加GSD文件时查找,点击  生成GSDML文件,在最下面的工具栏会提示保存的位置,我们也可以点击 打开路径这个按钮,直接跳转到GSD文件夹中。

接下来,我们需要找开西门子博途编程软件,组态PLC,添加590调速器PN通讯板,并建立通讯。

打开TIA Portal V16博途软件后,我们新建工程,添加S7-1200PLC ,该项目中使用的PLC型号为6ES7 211-1AE40-0XB0  CPU1211C  DC/DC/DC,新建一个PN/IE子网,将PLCIP地址设置为192.168.1.10,启动路由,网关地址设置为192.168.1.1,然后保存项目。

接下来我们添加GSD文件到博途软件中,在选项按钮下,点击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这个选项,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我们选择GSD文件存放的文件夹,确定后显示如下:

在框选的文件中,我们选择名称为shebie-1的文件,并点击安装,这个GSD文件就会被添加到PLC的硬件目录中。

我们在添加设备这个栏目中,找到//其它现场设备//选项下面的PROFINET I/O选项,在这个选项下面找到//Gateway//,在这个选项下面点击//GatewayMoudle//,我们可以在这个选项下面找到我们添加的PN通讯板硬件,选中shebei-1,并拖拽到PLC硬件组态中。

PLCPN通讯口与调速器硬件的PN通讯口连在一起,

下面我们修改590调速器的一些配置,IP地址改成192.168.1.22,启动路由,网关改为192.168.1.1,保证和添加的1200PLC在同一网段,这当中有个重要的地方需要注意,ProfiNet通讯中,设备的名称很重要,我们这篇教程中只是联网一台机器,如果是多台,请一定要注意设备名称的更改,这很重要。

完成上面的设置后,我们需要查看这块590调速器ProfiNet通讯板分配的I/O地址,并记录下来,方便我们后面编程查看。

输入输出地址,我们整理成表格,在此次教程中,我们将使用以下组态,

1. PID输入/

2. PID输入/

3. C3信号控制

4. C5信号控制

5. B6信号读取

6. B7信号读取

通过软件改变PID输入值,通过DSELITE软件连接590调速器进行参数监控,通过改变B6 B7信号输出,查看590调速器是否与PLC通讯正常。

PID输入1分配的读地址为IW1 写地址为QW1

PID输入2分配的读地址为IW3 写地址为QW3

C3启动信号分配的写地址为QW5

C5使能信号分配的写地址为QW7

B6开关量输出分配的读地址为IW29

B7开关量输出分配的读地址为IW31

打开590调速器通讯软件DSELITE,将需要的连线配置好,Minilink VALUE1 ~4分别连到PID模块的输入1,输入2AUX辅助启动块C3 C5.  LOGIC1~2分别和开关量模块B6  B7的输出端相连。启动DSELITE在线功能,并将这几个参数添加到监控表中。

下面,我们进入编程,采用MOVE指令,将寄存器的值转存到QW1 QW3中,同时将IW1IW3的值读出到MW寄存器。将数字1分别写入C3C5,控制590调速器启动,数字0写入代表590调速器停止。

PID输入1PID输入2读写程序段

C3C5启停程序段

B6B7状态监控程序段

我们向PID输入1寄存器MW100中写入2000,代表20%,我们可以看到QW1显示为2000IW1显示为2000590调速器DSELITE软件监控到PID :Input1   value  20%,这代表我们已经成功通过ProfiNet通讯将590调速器的PID输入1的值更改为我们设置的20%

590调速器AUX I/O C3启动测试及监控

当我们将C3启动按钮合上时,我们可以看到AUX Start  状态值由原来的 OFF成功改变为ON状态

B6B7状态监控,我们通过改变590调速器内部组态B6B7状态取反功能,来测试读取功能是否正常通讯。

从上面两张监控图片可以清晰看到,当改590调速器B6端子状态改变时,PLC读到到的监控值也相应从1状态变成0状态,至此,我们整个590调速器ProfiNet通讯教程都完成了。

文章由昆山科瑞艾特电气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整理编写,文章原创不易,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