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加福编码器莫名其妙的故障

楼主(2023-02-13):
现有卸料小车一台,行走变频驱动,采用倍加福绝对值编码器记位置,型号ENA58IL-S10CA5-1616SGI-RBE。

PLC为施耐德M340,采用SSI模块(型号为EAE0300)与编码器相连接,接的是S0通道,编码器采用多芯屏蔽电缆,线路距离150m左右,所有电缆都放置于拖链中,编码器电缆的大部分长度不可避免的要与其他动力和信号电缆相邻布置,出现的问题如下:

1.正常情况下,小车行走过程中,PLC的0300模块上,S0绿灯常亮,I/O故障红灯快闪,此时PLC读取编码器的数值是均匀增加的,编码器的数值反应非常灵敏,极微小的转动都能准确地反映出来。此时可以对编码器进行清零操作。断电可以记忆当前

位置。

停止时,S0绿灯常亮,I/O故障红灯灭;

2.异常情况,小车行走过程中,PLC的0300模块上,S0绿灯快闪,I/O故障红灯常亮,此时PLC读取编码器的数值不是均匀增加的,而是有跳动的,编码器的数值反应迟钝明显滞后。此时对编码器进行清零操作,不能清除掉当前值。

停止时,S0绿灯快闪,I/O故障红灯常亮。断电后,不能记忆当前位置。

多次断电重启,灯恢复正常,数值恢复正常该问题会消失。

网友A:
好材料值得分享

楼主:
初步判断是因为编码器16+16=32位,而0300模块只能支持到31位,不兼容导致问题。更换了低位数的编码器,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B(2023-12-03):
提供基于TMR技术的增量值,绝对值编码器,高分辨率,高重复精度,各种尺寸、接口都有。加starsun769

网友C(2025-10-20):
那这个应该是主要原因,当位置没有到达最高位时没有故障,一旦越过最高位,读数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