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KS4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使用说明(三)

楼主(2023-02-13):
一、配线要求

1. 电源

线径:L1L2L3UVWPE 端子线径1.0mm2,线径尽量大些。

接地:接地线应尽可能粗,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在PE 端子点接地,接地电阻<10Ω

电源线务必连接牢固。

建议由三相隔离变压器供电,减少电击伤人可能性。

建议电源经噪声滤波器后供电,提高抗干扰能力。

请安装非熔断型(NFB)断路器,使驱动器故障时能及时切断外部电源。

2. 控制信号 CN1、编码器信号 CN2

 线径:采用屏蔽电缆最好选用绞合屏蔽电缆),线径0.14mm2,屏蔽层须接 PE 子。

② 线长:电缆长度尽可能短,控制信号 CN1 电缆不超过 10 米,编码器信号 CN2 电缆长度不超过 40 米,布线:远离动力线路布线,防止干扰串入。

③ 请给相关线路中的感性元件(线圈)安装浪涌吸引元件:直流线圈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交流线圈并联阻容吸收回路。

二、注意事项

① 必须按端子电压和极性接线,防止设备损坏或人员伤害。

② 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必须良好接地,保证接地电阻小于 10Ω。

③ 本公司配套的伺服电机电源线标示出的 U/V/W/PE 接线端,必须一一对应接入伺服驱动器的 U/V/W/PE 接线端,否则伺服电机无法正常运行。

④ 电缆及导线固定好,应避免靠近驱动器散热器和电机,以免因受热降低绝缘性能。

⑤ 伺服驱动器内有大容量电解电容,即使断电后,仍会保持高压,断电后 5 分钟内切勿触摸驱动器和电机,防止电击。

三、电线规格

编码器电缆必须使用双绞线。如果编码器电缆过长(>20m),会由于线路阻抗过大,导致编码器供电不足,此时建议编码器电源和地使用粗电线。

四、标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