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画面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可以做的美观

楼主(2023-02-14):
这个画面比较漂亮,西门子或者MCGS的触摸屏怎么做比较漂亮,这些都是怎么组态的。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不错的东西,值得学习

网友B:
有图形库,且会P图,有工艺流程图,布局合理

网友C:
色彩背景灰色调,有现成的插件和画面绘制工具。

网友A:
美观个毛,一坨屎

网友D:
美观确实不太美观,可能大家审美不太一样,如果你把这个图交给美工师傅给你润色一下,然后显示数据的地方给你留白,你回头把数据输出放在留白处即可,条形图也是一样,能动的都给你留白,那样效果就上来了。

西门子做的话稍微麻烦一点,当然了精智系列的相对好一点,smart屏可费劲了,就你图上这种效果MCGS实现起来就比较容易,甚至不需要什么图素就能堆出来。

网友E:
把他分成几个画面进行切换,棒图可以用百分比填充,显示可以用标签,曲线可以用实时数据,像一些仪器的话可以截个图放进去,在里面画比较难

网友F:
看起来电气工程师也有美术功底,才可以做到美和技术完美结合。

网友G:
第一个图片看来实在恶心,还说什么好画面,我实在欣赏不来

网友H:
看着不乱吗 每页内容有点多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美观确实不太美观,可能大家审美不太一样,如果你把这个图交给美工师傅给你润色一下,然后显示数据的地方给你留白,你回头把数据输出放在留白处即可,条形图也是一样,能动的都给你留白,那样效果就上来了。西门子做...



除第一张太乱了,我觉得不错。我也比较喜欢灰色调界面。我在客户那里做过灰色调和艳丽色调对比,客户觉得艳丽色调初看舒服,但越看越不舒服,最后甚至反感。灰色调的初看没啥感觉,时间长了也没啥感觉,反正觉得比艳丽色调的好。

网友J:
这些图不符合我的审美

网友K:
没个人风格不一样 说丑的把自己的拿出来或者发我

网友L:
每个人的审美观不一样,只要用起来舒服就行。工控嘛

楼主:
说丑的,发个自己美观的给我参考下,我的邮箱sunlight54@163.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