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端子怎么指在线路里删除

楼主(2023-02-15):
如图,如果我在编程界面把这个端子删掉,左侧目录里也直接删掉,我只是想在线路中临时删掉,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你到底想删除啥?Delete都不能删除???

网友B:
傻傻分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你到底想删除啥?Delete都不能删除???



删除以后,左边目录里的也删除了,我想在目录里保留

网友C:
相关联的东西无法做到你说的目的,要不用工具自己画一个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D:
编辑里面有个【删除放置】,快捷键【alt+delete

网友B:
每天都需要学习

网友E(2023-04-13):
你可以不删,隐藏起来就可以了,但要记住位置,不然就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