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关于这种端子排该怎么画

楼主(2023-02-15):
比如下面的蓝色0V端子排,四个接线端子本身就是通的,三片又用短接片连在一起了,请问该怎么进行画图,谢谢!!!

网友A:
你觉得这么画可以不。

网友B:
双层端子排,站内有双层端子排的做法你搜搜看!

网友C(2023-03-24):
图片是等电位4口端子,使用eplan端子符号 集中式带鞍型跳线端子4个连接点的表示

网友D:
带鞍型跳线的4个链接点

网友E(2024-11-27):
持续更新自己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