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一个端子下接2条线是怎么画的

楼主(2023-02-15):
如图,比如这个端子下面接了两条线,当然线号是一样的,该怎么画图呢,因为这台设备要求高,画图也要工整。

网友A:
有点难度不会

网友B:
这样子目测也还说得过去,你觉得能行不?

网友C:
放个节点就行了!

网友D(2023-04-13):
T型节点在哪边拐就说明在哪边并的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目测也还说得过去,你觉得能行不?



对,目测可行

网友F:
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F(2023-05-28):
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F(2024-11-27):
持续更新自己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