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组态王连接赛摩6001BF皮带秤仪表故障

楼主(2023-02-15):
   使用组态王485连接赛摩6001BF仪表,共四台仪表,其中两台可以正常通讯,另两台通讯只有部分寄存器功能可以使用,还有其他寄存器的读写都失败,请大神指导哪里的问题。

    使用的驱动是组态王官方驱动,官网下载。

 1、只能使用部分寄存器功能的两台,红色字体为注释

2、记录

3、两台未完全正常通讯的原图

4、此为正常通讯的两台

5、开发图样,红色灯为通讯,红色为失败,绿色为通讯成功

6、组态王官方驱动帮助文件

只有Qx寄存器可以正常读取,其他寄存器读取都失败。

网友A:
有点难度不会

网友B:
通信轮训没做好,造成通信数据冲突

网友C:
帖子重复了?我把刚才回复的,复制过来下:

是4台一样的设备?若一样的设备、创建的变量也一样、有2台可以、2台不可以,

1、可以先判断下 是组态王驱动的事情还是下面设备控制器的原因,比如 (1)只连接2个设备(连接这2个当前不完全正常通讯的),看看情况,是不是依然不能正常通讯?

若连接2个曾经不能正常通讯的正常通讯,但连接4个就不正常,很可能是组态王驱动版本的缘故,可以向组态王那面要下新驱动;

(2)若上面不能正常通讯,那选择连接2个设备(一个是之前正常通讯的、一个是之前不正常通讯的),看看通讯是否正常?若依然是 之前正常的依然正常,之前不正常的依然不正常,很有可能是下面设备控制器方面的原因。

2、还有可以排查和确认下:组态王连接设备、选择驱动时,具体的驱动设置过程,是不是按着要求设置完成的。

调试就是这样,每块儿都可能出现问题。经验多了,就会越来越快了。

网友A:
学无止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通信轮训没做好,造成通信数据冲突

组态王的驱动需要你自己做轮询吗?你这回答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D:
建议更新一下驱动,有时候软件自带的驱动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单台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帖子重复了?我把刚才回复的,复制过来下:是4台一样的设备?若一样的设备、创建的变量也一样、有2台可以、2台不可以, 1、可以先判断下 是组态王驱动的事情还是下面设备控制器的原因,比如 (1)只连接2个...



感谢回复,是的,帖子发重复了。

检查过了,同样组态,单独连接没问题的还是没问题,同时连接有问题的还是有问题,除了地址不同,其他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更新一下驱动,有时候软件自带的驱动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单台测试。...



单台测试过,同样情况,实在想不出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帖子重复了?我把刚才回复的,复制过来下:是4台一样的设备?若一样的设备、创建的变量也一样、有2台可以、2台不可以, 1、可以先判断下...



嗯嗯,若这样的话,大概率是组态王驱动的原因了。可以跟组态王售后联系下,让他们帮忙发一个新的驱动过来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有个情况,4台设备是两个批次的,巧的就是两台正常是一个批次,和另两台不正常的是另一个批次,外观型号都没有区别,难道厂家改了寄存器地址?只能联系一下厂家问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通信轮训没做好,造成通信数据冲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情况,4台设备是两个批次的,巧的就是两台正常是一个批次,和另两台不正常的是另一个批次,外观型号都没有区别,难道厂家改了寄存器地址?只能联系一下厂家问问了。...



单独测试时,另两台依然不正常? 若这样的话,可能是设备厂家的控制器通讯和寄存器地址等有改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建议更新一下驱动,有时候软件自带的驱动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单台测试。...】进行回复:        ------------------...

更新一下驱动吧,到官网下载个驱动,安装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厚垚"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建议更新一下驱动,有时候软件自带的驱动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单台测试。...】进行...



驱动更新了,还是不行,问了设备厂家,确实是寄存器地址改了。组态王售后说已经停止更新了,我猜就是我们这个组态王买的时间太长了,应该是2009年还是10年买的。

楼主:
对于以上情况,组态王售后建议使用莫迪康COM,直接用modbus通讯,可是我不会啊。

有偿征集,哪位可以将原来的驱动程序改成用modbus的,请带联系方式私信我,已经和设备厂家要到了协议内容。

对了,原程序是6.55的,最多只能升级到6.6,升级到7.X完全不能用,请能修改的,用6.X的版本修改。

有偿!!

有偿!!

网友F:
搞个触摸屏 modbus通讯连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