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端子拉过去以后没有端子名称

楼主(2023-02-15):
X5的三号端子拉过来怎么没有X5的标志,和一二同样的使用方法就有,哪位帮分析一下,怎么能控制显不显示X5?

网友A:
都是以左边的X5为端子标注,你可以手动输入,属性里面设备标识符自己输入

网友B:
可以手动在选项内让显示或者不显示,一般从左到右拉动后面的是不显示的,从左到右每个都显示的!

网友C:
还需要多学习

网友D:
还需要多学习还需要多学习

网友C:
每天都需要学习

网友E:
  1. 不跟左边的对齐;

  2. 从右往左放置;

网友F(2023-04-13):
已有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