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2,使能后爬行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15):
台达伺服A2,使能后爬行怎么解决?

网友A:
确认是总线类型伺服还是脉冲+方向控制的伺服,确认排除没有发速度运行或者定位脉冲,这种情况基本都是伺服驱动器的刚性参数调整不当。将刚性参数调节大一点或者小一点即可

网友B:
期待调试结果

网友C:
一般来说,是干扰。

网友D:
一般来说是干扰,看可否把脉冲类型设成AB相脉冲输出

网友E:
可以用伺服软件运行试一下是否还会爬行,如果会,说明你刚性需要调整,你是控制皮带还是丝杠

网友F:
干扰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2023-03-18):
一般应用电柜设计因成本底,电路比较简单容易对脉冲产生干扰,把伺服接收的脉冲时间调大些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