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Fx2n远程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3-02-15):
我用FX3U、FX2N-16CCL-M(主站)、AJ65SBTB1-16D(设为1号站) 、AJ65SBTB2N-16R(设为2号站)、AJ65BTB2-16DR(3号站)、AJ65SBTB2N-16R(设为4号站),现在1、2、4站都没有问题调试正常,唯独3号不正常,AJ65BTB2-16DR(3号站)rx8个点控制FX3U的Y点正常,但FX3U控制AJ65BTB2-16DR(3号站)ry8个点没有反应。看看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

我把程序主要截图发到这:

网友A: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这种问题可能有多种可能性,需要仔细排查。

首先,可以检查是否正确设置了3号站的通讯参数,包括通讯口号、通讯速率、奇偶校验等。确认通讯参数后,可以尝试重新上传程序或者进行在线下载,确保程序正确。

其次,可以检查FX3U的Y点是否正常输出,可以使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对Y点进行测试,确认信号是否正确。如果FX3U的Y点输出正常,那么可以考虑是否需要对信号进行放大或者隔离处理。

最后,可以检查AJ65BTB2-16DR模块的硬件是否损坏,可以更换同型号的模块进行测试。如果更换模块后问题依旧存在,那么可以考虑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正确,是否存在线路短路等问题。

网友A:
每天都需要学习

网友C:
根据我的经验八成是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