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MCGS曲线自定义设置

楼主(2023-02-16):
听到这样一个要求做曲线界面如下,界面有温度几条,湿度几条,画面上温度范围可调,湿度范围可调

时间可调,设置键按下跳出弹窗做相应的设置,并且可以开启关闭任意曲线

曲线范围按下之后的弹窗

网友A:
这个脚本可以试一下能够实现曲线显示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个小程序“工控圈子”,也能发帖的,求助的,还能即时聊天,可以去试试。...



微信吗

网友C:
最简单的是一条曲线一个表,一个空表显示格子在最底,其他表不显示格子,1个空表显示x轴在最表面,其他表X轴字符颜色改成背景色,都去除y坐标,Y坐标用标签外带计算可以实现,有曲线的表用可见度操作,弹窗可以在表面覆盖透明按钮,都叠一起就行

网友D:
每天都需要学习

网友E:
以前做的项目,主要记录数据的,需要可以留言

网友F(2023-04-07):
这样类似可以吗?

网友G(2023-05-17):
这就是数据采集加页面跳转吧?给采集的变量加几个限制条件。

网友(2023-10-01):
防盗锁 原封不动在

网友H(2024-04-03):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的项目,主要记录数据的,需要可以留言



您好,能发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