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没有进气压时,电池阀阀芯不动,有能动的吗?

楼主(2023-02-16):
一般的电磁阀估计是类似液压的先导控制,要进气的有气压,才能在通电后,阀芯动.

有没有类似手动阀一样,不需要气压,也能动阀芯的电磁阀?

网友A:
无论什么类型的电磁阀,都是通电靠电磁力动作,跟有没有介质无关。

所谓先导阀,是电磁力开通一个小截面,降低阀两边的压力差,然后再用较小的电磁力打开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什么类型的电磁阀,都是通电靠电磁力动作,跟有没有介质无关。所谓先导阀,是电磁力开通一个小截面,降低阀两边的压力差,然后再用较小的电磁力打开阀门。...



你好,

我意思是:常用的电磁阀需要有气压,阀芯在通电后,才动作.假如我的气压极低,常见的电磁阀通电后不起通断作用,有什么阀是可以低气压运行的电磁阀.

网友B:
完全靠电动的有啊,伺服电动阀(价格有点小贵)、电动风阀,电动闸阀等等,这些都是纯电动阀门,至于所谓的先导阀,那个先导就是先开通一个小通路(你可以把他等效于一个发动机的起动机,小通路需要的操作力小),小通路驱动内部的主通路工作切换阀(利用工作介质产生大操作力),你完全可以认为内部一个小气阀控制大活塞,大活塞切换主气路或者主油路,原理很简单的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阀是什么功能的,有压力大的关断阀是需要先导压做为主阀开通能力的驱动,但是也是通过电磁线圈来先开关先导气路的!

    如是现场的压力不高,且对开关压力没有太高要求的可选择直接开关断阀门的小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靠电动的有啊,伺服电动阀(价格有点小贵)、电动风阀,电动闸阀等等,这些都是纯电动阀门,至于所谓的先导阀,那个先导就是先开通一个小通路(你可以把他等效于一个发动机的起动机,小通路需要的操作力小),小...



好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阀是什么功能的,有压力大的关断阀是需要先导压做为主阀开通能力的驱动,但是也是通过电磁线圈来先开关先导气路的!     如是现场的压力不高,且对开关压力没有太高要求的可选择直接开关断阀门的小...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