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并励电机励磁和直流并联电机电枢电阻的调速控制方法

楼主(2023-02-17):
 随着磁通量的减少,速度也会增加,这是通过减少电流流动处的励磁绕组匝数来实现的。在这里,励磁绕组中的分接数被取出,该技术用于电力牵引。

 直流并励电机的调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它们是:现场控制技术和电枢控制技术

 1、直流并励电机的励磁控制方法

 在这种方法中,励磁绕组产生的磁通量会发生变化,从而改变电机的速度。

 由于磁通量取决于流过励磁绕组的电流,因此可以通过改变励磁绕组的电流来改变它。这可以通过使用与励磁绕组电阻串联的可变电阻来实现。

 最初,当可变电阻器保持在其最小位置时,由于额定电源电压,额定电流流过励磁绕组,因此速度保持正常。当电阻逐渐增大时,通过励磁绕组的电流减小。这反过来又减少了产生的通量。因此,电机的速度增加到超过其正常值。

 2、直流并联电机的电枢电阻控制方法

 采用这种方法,可以通过控制电枢电阻来控制电枢两端的电压降,从而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该方法还使用与电枢串联的可变电阻器。

 当可变电阻达到其最小值时,电枢电阻处于正常值,因此电枢电压下降。当电阻值逐渐增大时,电枢两端的电压减小。这又导致电机速度降低。这种方法使电机的速度低于其正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