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1200 的物料在井道计数问题

楼主(2023-02-17):
    现场使用的是 S7 1200 系列的 PLC ,现在现场工人需要知道这个设备内井道里有多少物料的需求?  如下图有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物料从下面一楼一个一个的进入滚筒,然后有一个到四楼的悬挂式拖板将物料升到四楼送出滚筒出料,现在一楼入料口和四楼出料口有光电检查链板和物料,但是中间活动链板的物料有时在入口没有会有空,现在现场需要知道井道内一共有多少物料,我简单的使用加减计数做了程序,但是好像只有加,没有减,是什么问题?求助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个程序如何写更好?

网友A:
你发来你的程序,才好回答。基本上是你加减速计数用错,要不就是写的有BUG

网友B:
可以用移位指令,产品进去一个移动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来你的程序,才好回答。基本上是你加减速计数用错,要不就是写的有BUG...



      我测试使用过一个加计数和一个减计数,也测试个直接加减计算的,输入条件是光电脉冲信号,但是好像实际只有加计数,没有减的,不知什么情况?

网友C:
IF I0.0=1

 vw0= vw0+1

IF I0.1=1

 vw2=vw2+1

 vw4=vw0-vw2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 I0.0=1 vw0= vw0+1IF I0.1=1 vw2=vw2+1 vw4=vw0-vw2...



   谢谢,我等会去测试一下楼主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