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KS4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使用说明(七)

楼主(2023-02-17):
一、空载试运行

试运行的目的是确认以下事项是否正确:

驱动器电源配线;

伺服电机动力线配线;

编码器配线;

伺服电机运转方向和速度。

特别注意:本系列伺服驱动器采用控制电源与强电功率电源一体化设计,为顺利使用驱动器,请仔细阅读 4.7 节的工作时序图,上位机控制器要严格遵循此时序图的要求。

 1. 接线和检

   在通电之前,确认以下事项:

电机空载,电机轴上不要加负载,已经安装在机械上也请脱开连接器;由于电机加减速有冲击,必须固定电机;

连线是否正确,尤其是驱动器 UVW 是否与电机 UVW 接线一一对应,驱动器 L1L2L3 的接线是否正确;

输入电压是否满足铭牌标示的要求; 编码器电缆连接是否正确。

若伺服驱动为标准应用,请直接参阅第 8 章可快速进行调试与应用。

2. 设置电机参数

接通主电路电源,驱动器的显示面板点亮,如果有报警出现,请检查连线。 按下述步骤设置电机参数:

修改操作密码(参数 PA00) 388

根据电机型号设置电机相关参数(参数 PA81/PA82/PA83);

进入参数管理模式“EE-”,执行参数保存操作如下图所示。 显示操作成功后关闭电源,待驱动器面板显示熄灭后再次上电,即可进行试运行操作,  提供试运行方式如下:2.设置电机参数(七).png

● 键盘调速试运行(“SF-”模式);

● JOG 点动试运行(JF-”模式)。

3. 键盘调速试运行

1. 通电

接通主电路电源,驱动器的显示面板点亮,如果有报警出现,请检查连线。

    2. 操作

确认没有报警和任何异常情况后,将 PA04 设为 2 后保存断电重启,按下图执行以下操作:

键盘调速提示符是S”,数值单位是 r/min,速度指令由按键提供。用键改变速度指令,电机按给定的速度运行。正数表示正转(CCW),负数表示反转(CW),   最小给定速度是 1r/min

键盘调速试运行没有任何异常后,可连接机械负载,在上位机控制器的控制指令下进行下一步的调试。

4. JOG 点动试运行

1. 通电

接通主电路电源,驱动器的显示面板点亮,如果有报警出现,请检查连线。

2. 操作

接通主电路电源,驱动器的显示面板点亮,如果有报警出现,请检查连线。 确认没有报警和任何异常情况后,将 PA04 设为 3 后保存断电重启,这时电机激励,处于零速状态。

在功能中选择点动运行JF-”模式,按 Enter 键进入点动(JOG)运行方式。点动提示符是J”,数值单位是 r/min,速度指令由按键提供:

按下键并保持,电机按 JOG 速度正转(CCW)运行,松开按键,电机停转,保持零速; 按下键并保持,电机按 JOG 速度反转(CW)运行,松开按键,电机停转,保持零速。

JOG 速度由参数 PA22 设置,缺省速度为 100r/min 若电机运行正常,则可进入下一步操作(与上位机控制器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