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PLC Smart200和ASD-E3连线

楼主(2023-02-18):
小白求PLC Smart200和ASD-E3连线

另外好像还要串接电阻么,串接到哪里串多大的电阻啊。

感恩!

图是我PLC接线,用的是ST60

如果能有程序更好了。

网友A:
伺服记得一般是不用加电阻了

程序几年前有个控制松下伺服的。

网友B:
学无止境

网友C:
可以参考上图,采用脉冲输出来驱动电机,一般现在的伺服驱动器都支持24VDC了,可以看手册确定一下,在就是ST60PLC脉冲输出,可以采用指令输出,也可以使用向导来做,组态输出点要与外部一致,至于组态应用可以打开软件里面的帮助文件,里面有具体步骤,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