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的HMI,如何用modbusTCP进行23功能码的读写?

楼主(2023-02-18):
如题,昆仑的HMI,如何用modbusTCP进行23功能码的读写?

网友A(2023-06-06):
昆仑是内置通讯,只要是modbus协议,在串口里设置好地址就可以了,有位通讯和字通讯,通道选1234即可。最常用的是34两种

网友B:
昆仑通态好像不能输出23功能码,可以输出03、06、16功能码。

网友C:
用串口收发,直接发送数据,不过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