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PLC

楼主(2023-02-18):
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三菱Q系列PLC的特殊功能模块U/G这个怎么使用?谢谢!

网友A:
比如说U4/G1500 U4(基板第4槽)是一智能卡,G1500指此智能卡的第1500寄存器。通常这样的寄存器(G1500)代表着固定的特定意义,从手册上可以查到。 使用上跟普通寄存器一样,只是写法上有些特别

网友B:
对啊,这个必须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U4/G1500 U4(基板第4槽)是一智能卡,G1500指此智能卡的第1500寄存器。通常这样的寄存器(G1500)代表着固定的特定意义,从手册上可以查到。 使用上跟普通寄存器一样,只是写法上...



感谢!大致明白意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啊,这个必须查手册



这个必须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