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这个软件怎么老是报错,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2-19):
这是今天安装的软件,不知道激活的方法对不对,软件还是打不开,无法选择触摸屏的型号,型号是灰色的,这是哪里的问题呢?我试着换版本,重装修复,还是这样啊,搞了一天就是不行。这是哪里的问题呢,我该从哪里入手,安装的是V11版本的组态软件。谢谢大家

网友A:
买正版就可以了。

HAVE FUN!

网友B:
软件没有激活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没有激活出现的问题。



试着网上很多激活的办法,目前就是替换C盘下的3个问题,但是不好使,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试着网上很多激活的办法,目前就是替换C盘下的3个文件,但是不好使,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用的这个方法激活的,但是不行,触摸屏编程软件打开后,型号是灰色的不能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这个方法激活的,但是不行,触摸屏编程软件打开后,型号是灰色的不能选。。。...



这个激活是PLC Studio 5000 V32的激活方法,不是触摸屏V11.0的激活,重装软件,用百度网盘的的激活方法。

百度网盘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_acxv08JNRsKxhOcRFdLg

提取码:ahv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菜鸟学工控"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用的这个方法激活的,但是不行,触摸屏编程软件打开后,型号是灰色的不能选。。。...】进行回复:        -------------...



链接失效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