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开关电源输出电流越大电压越高?

楼主(2023-02-20):
控制柜内某品牌开关电源,输出12V80A规格,负载终端有采样线接到开关电源里面(开关电源出线端到负载接线端子有近15米距离,导线是8平方毫米规格软铜线),我测量开关电源输出端子位置电压,发现随着开关电源输出负载电流增大开关电源输出端子电压升高,满载时开关电源输出端子位置电压居然测量值为16.27V!!看来这个电线压降挺大的啊

网友A:
这台开关电源不在板上检测输出电压?负载有电压反馈到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开关电源不在板上检测输出电压?负载有电压反馈到开关电源?



这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端确实是4根线的,电压反馈线跟随到负载位置(负载端子大,反馈端子小,反馈端子有2个)

网友A:
大电流输出,考虑线路压降了。这样的设计很实际。

网友B(2023-05-31):
开关电源是印刷板集成的变压整流装置,和变压器类似,都是输出决定输入,在容量和输出电压固定的情况下,负载端功率越大,输出电流越大,相应的线路尺寸就越宽,但印刷板的尺寸是有限的,只能在电压上做出补偿,降低输出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