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力矩模式怎么控制?

楼主(2023-02-20):
伺服电机纯力矩模式要接哪些线?

我想用一个伺服电机来控制收卷,拟用一个PLC模拟量 输出0到10V来调力矩大小,再用PLC的一个输出来控制电机启停,再用PLC的一个输出来控制正转反转。

伺服驱动器能满足按我需要的控制方式吗,该怎么接线? 谢谢

网友A:
伺服可以满足你需要的控制方式,不同的伺服接线端口不同,根据你选择的品牌进行设置;

其中PLC的模拟量输出是要接入伺服的转矩模拟量输入口,还有一个速度模拟量输入口,如果对速度没有要求,可以不接;

另外这个电机停止可以理解为速度为0或者转矩为0,你要用在收放卷上,一般就是速度为0了,如果转矩为0料卷会松;这个就需要你接速度模拟量,或者控制驱动器速度为0的接线端口(端口功能可以自由配置);

至于电机旋转方向,就是转矩指令方向,这个也是控制接线端口,功能配置转矩方向即可;

具体使用过程中遇到不懂得,你可以咨询卖你电机的供应商,他们有技术售后可以协助你解决。

网友B:
刚做过类似项目,值得学习

网友C:
转矩控制其实比脉冲控制简单多了,最主要是你力矩传感器要准确

网友D:
游泳池水泵电机纯力矩模式要接哪些线?

网友E:
转矩模式可以满足要求,大概接线:使能信号 正反转引脚和模拟量的接线。

网友F:
拟用一个PLC模拟量 输出0到10V来调力矩大小,

没问题

再用PLC的一个输出来控制电机启停,

没问题

再用PLC的一个输出来控制正转反转。

这个不一定,大部分伺服是用模拟量的+/-来控制方向的,能不能用一个单独的信号来控制方向,不确定

该怎么接线

这个确定了伺服的具体型号才有的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拟用一个PLC模拟量 输出0到10V来调力矩大小,没问题再用PLC的一个输出来控制电机启停,没问题再用PLC的一个输出来控制正转反转。这个不一定,大部分伺服是用模拟量的+/-来控制方向的,能不能用一个...



如果是通过电压的正负极改变方向,我能不能用中继来给这个模拟量输出的正负极性调相来改变电机方向。中继的2组常开接正负,2组常闭接负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通过电压的正负极改变方向,我能不能用中继来给这个模拟量输出的正负极性调相来改变电机方向。中继的2组常开接正负,2组常闭接负正



理论可行,只是没有实际这么干过,实际接线中,这种方式不太好做信号线的屏蔽和接地,可能会有干扰,造成伺服实际接收的信号有抖动,可能要另外再想办法看看能否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