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TCP网关连接昆仑通态触摸屏配置案例

楼主(2023-02-20):
本案例是模拟将Modbus TCP 设备数据接入到西门子PROFINET 网络中。

使用设备为西门子 S7-1500 PLC, ProfinetModbusTCP网关。MODBUS 从站昆仑通态触摸屏。

配置方法:

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站点。

添加1513PLC

设置好IP并处于联网状态

导入ProfinetModbusTCP网关的GSD文件

 设置ProfinetModbusTCP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

设置ProfinetModbusTCP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下载组态至plc

打开昆仑通态触摸屏的配置软件

新建一个TCP转发设备

然后开始设置转发参数

点击设备窗口端口号设置为502

 关联好对应的视图界面然后到此MCGS端已经结束了

打开ProfinetModbusTCP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TC

设置ProfinetModbusTCP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设置Modbus Tcp的本地端口IP,和昆仑通态保持在同一网段不同IP即可

    Modbus TCP上右键点击插入,在下级NODE中填写从站服务器的IP

注意:响应等待代表等待从站响应的最长等待时间。

      轮询延时代表从站响应后间隔多久再发送下一条命令。

选择对应的功能码填写好寄存器地址及数量即可。

总结:以上就是用微硬创新ProfinetModbusTCP网关将Modbus TCP 设备数据接入到西门子PROFINET 网络中的过程。

网友A:
EtherCAT/实时以太网网关

型号:NT151-RE-RE

基本说明:实现实时以太网从站到实时以太网主站的连接,即将实时以太网网络集成到另一个网络中,可灵活实现EtherCAT、EtherNet/IP、PROFINET、POWERLINK、Modbus TCP、Sercos两个网络之间的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