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编程区别,求助!!!!

楼主(2023-02-21):
大家好,本人刚刚入门的工控小白,对于下面的编程两种方式,都能实现功能,但是对于PLC底层的运行逻辑上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时候选择方式一,什么时候选择方式二。请求资深工友解答,谢谢。

请看下图:

网友A:
首先,从实际医用来说两种方式都可以,主要是在实际项目中,输出点前面往往会有好多执行条件,当不同负载输出,条件也不相同时,为了更好的编写及检查程序,分开处理是最好的方式;其二是每一个任务块里面回包含好多分任务,每个分任务里面包含着执行程序,当程序扫描执行完成第一个分任务之后,会进行第二个分任务,每个任务可以包含多条执行程序,只不过必须按照控制器程序扫描规则来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从实际医用来说两种方式都可以,主要是在实际项目中,输出点前面往往会有好多执行条件,当不同负载输出,条件也不相同时,为了更好的编写及检查程序,分开处理是最好的方式;其二是每一个任务块里面回包含好多...



好的,谢谢!

网友B:
扫描周期可参考下图

网友B:
在输入点位上获取信息存入输入映像区,在从上至下扫描程序段,将扫描的结果存入输出映像,在发送给输出点;(程序的主要逻辑为与或非)

网友C:
扫描周期过长   程序执行时间加长

网友D:
方式一比较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周期可参考下图



明白啦,谢谢您,WDT不就是类似于单片机里面的独立看门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