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plc与profinet远程IO连接案例

楼主(2023-02-22):
西门子1500plcprofinet远程IO连接案例

profinet工业现场总线在西门子PLC系统应用比较多,绝大部分设备都要在博图中进行编程。以下以远创智控

自动化研发生产的profinet分布式IO为例, profinet产品通过加载GSDML文件的方式,在博图中的应用。

PROFINET适配器YC9000在博途软件的使用,软件版本为:TIA Portal V15.1

电脑 IP 地址改为和 PLC  IP 地址 在同一网段。请将配置文件和图标放在同一个目录下。

硬件部分,西门子S71500系列CPU一只,远创智控PROFINET适配器YC900016DI PNP YC101616DO PNP YC2016、终端模块YC6001各一只。

TIA Portal V15.1组态

(1)创建工程:

点击“创建新项目”,填写“项目名称”,选择“路径”,点击“创建”,完成项目创建;

image2

(2)添加 PLC 控制器

在“新手上路”中的“设备和网路”中,选择“组态设备”;

image3

(3)在“设备与网络”中,点击“添加新设备”,选择“控制器”,选择当前所使用的 PLC 型号,点击“添加”,完成添加控制器操作;

image4

添加 GSD 配置文件

菜单栏中,点击“选项”,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

image5

点击“源路径”最后边的三个点,选择提前准备的 GSD 存放路径,点击“确定”;

查看要添加的 GSD 文件的状态,是否为“尚未安装”,若是尚未安装,勾选 GSD 文件 前边的方框,点击“安装”;若是已安装,则可点击“取消”,跳过安装步骤,继续向下操作;

image6

添加PROFINET适配器远创智控YC9000

双击“设备和网络”,在最右边的硬件目录下,查找上述 GSD 安装的产品型号,拖动或双击 YC9000至“网络视图”;

连接完毕后,如下图所示:PLCYC9000被一条蓝白相间的线连接在一起;

image7

image8

添加YC系列模块从站

双击“网络视图”中的“YC9000”,在最右侧的“目录/模块”下选择远创智控YC9000后边挂的模块型号(顺序必须一致,不然通讯不成功),本例添加YC1016YC2016各一只(最多可添加32个,因此YC9000 后边最多可挂32IO模块)。模块后边的“I 地址”为该模块输入监测数据存放地址,“Q 地址”为该模块输出控制数据存放地址。

image9

点击IO变量可看到模块的详细地址

(9)分配组态中设备的设备名称( PLC 识别下挂设备)

右击PLC 远创智控YC9000的连接线,选择“分配设备名称”

添加模之后,点击载图标下载备,下载选择口类型下图,然后击开始搜索,索成功后点击下载

 image10

 组态成功

下载成功后,重新上下电,适配器远创智控 YC9000SYS 灯以 1HZ 闪烁,RUN 灯常亮,SFBF 灯灭。

 在线模式

成功,适配器指示灯正常后,单击在线模式按,转线

image11

监视

单击左侧的监控与强制表的下拉菜单,双击强制表,在弹出的强制表中单击全部监视按钮  ,然后在地址栏

输入地址,在强制值栏下输入要强制的值。以拓扑 YC9000 – YC2008   为例,在设备概况中可以看到YC2008对应的地址为

1,在地址栏输入地址%QB1,对应的值输入值  FF,然后选中,单击强制按钮 ,对应的YC2008各个通道灯亮。(3-

image12

image13

%QB %QW 表示输出,其中%QB 占一个字节,%QW占两个字节;%IB %IW 表示输入,其中%IB 占一个字节,%IW占两个字节

模块实物图如下图所示,模块6号端子被点亮

image14

至此,就可以对S7-1500进行编程了,西门子S71200使用方法类似。

网友A: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

Siemens Suite 对于制造业用户尤其有用,因为制造生产的加工和制模、处理、装配、打包和材料处理阶段通常会使用 Siemens 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