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总线

楼主(2023-02-22):
PLC中的EtherCat总线,如果在项目完成后,需要在总线中在增加一个I/O站,这样子,我之前项目中分配的地址会不会变,有什么注意事项(我用的禾川    Q1300CPU)

网友A:
可以把IO模块直接挂在最后呀,不影响啊

网友B:
如果是自动分配地址的话,挂中间肯定变,如果是手动分配地址则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