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7软件问题

楼主(2023-02-22):
有哪位大佬知道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已经安装了密钥了

网友A:
意思还是密钥的问题

网友B:
授权未成功,待授权成功

网友C:
未授权好吧,最新版本的授权软件再试试

网友D:
如果是提示找不到许可证“STEP7 Professional”,那就没有授权,或者授权管理器工作不正常。

首先你打开授权管理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看看有授权吗?如果没有,那就需要安装授权软件,安装好后,打开服务管理器,看看里面的almservice服务是不是在运行,如果没有运行,那检查一下没有安装授权管理器,或者重新安装试试。

1、友情提示:安装的时候注意退出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否则会安装不成功。但是提示找不到许可证“STEP7 Professional”,也有另外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系统不兼容,可以试试把系统重新安装,系统不要ghost版本,旗舰版即可。

2、相关授权问题,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169697_1029.html

网友E:
首先这种问题一般解决的话,可能需要需要一点时间,其次不知道电脑上边有没有安装杀毒软件之类的,在不想重新做系统的前提下,建议将当前博图软件卸载掉,然后安装虚拟机,一定安装WIN10专业版,在虚拟机里面安装博图使用。

网友F:
删除你电脑上安装授权的盘上的 AX NF ZZ 文件夹,这是个隐藏文件夹,要把要改文件夹选项,显示隐藏文件夹,再重装一次授权,安装完成后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应用,找到Step 7 的profession版本单击右键选择check(查看)就可以看到如图的向右的绿色箭头,安装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删除你电脑上安装授权的盘上的 AX NF ZZ 文件夹,这是个隐藏文件夹,要把要改文件夹选项,显示隐藏文件夹,再重装一次授权,安装完成后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应用,找...



正解

网友H(2023-05-16):
授权秘钥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