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气接线中,导线的粗细怎么选择

楼主(2023-02-23):
导线选型是根据电流大小选择,但是具体计算公式是啥呢

网友A:
导体载流量的计算口诀

1、用途:

各种导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算出,不必查表。

导线的载流量与导线的载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铝或铜),型号(绝缘线或裸线等),敷设方法(明敷或穿管等)以及环境温度(25度左右或更大)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

2、 口诀:

10下五,1 0 0上二。2 5,3 5,四三界。7 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3、说明:

  1. 口诀是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度的条件为准。若条件不同,口诀另有说明。绝缘线包括各种型号的橡皮绝缘线或塑料绝缘线。

  2. 口诀对各种截面的载流量(电流,安)不是直接指出,而是"用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

  3. 导线载流量的计算口诀 导线的载流量与导线截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型号、敷设方法以及环境温度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

  4. 各种导线的载流量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算出,不必查表。

  5. 口诀是: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倍;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6. 这几句口诀反映的是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7. 根据口诀,我国常用导线标称截面(平方毫米)与倍数关系排列如下: 1、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 五倍 四倍 三倍 二倍半 二倍

  8. 例如,对于环境温度不大于25℃时的铝芯绝缘线的载流量为:截面为6平方毫米时,载流量为30安;截面为150平方毫米时,载流量为300安。

  9. 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计算后,再打八折;若环境温度超过25℃,计算后再打九折。例如截面为10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在穿管并且高温条件下,载流量为10×5×0.8×0.9=36安。 若是裸线,则载流量加大一半。例如截面为16平方毫米的裸铝线在高温条件下的载流量为: 16×4×1.5×0.9=86.4安。 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例如截面为 35平方毫米的裸铜线环境温度为25℃的载流量为:按升级为50平方毫米裸铝线即得50×3×1.5=225安。 对于电缆,口诀中没有介绍。一般直接埋地的高压电缆,大体上可直接采用第一句口诀中的有关倍数计算。比如 35平方毫米高压铠装铝芯电缆埋地敷设的载流量为35×3=105安。 三相四线制中的零线截面,通常选为相线截面的 1/2左右。当然也不得小于按机械强度要求所允许的最小截面。在单相线路中,由于零线和相线所通过的负荷电流相同,因此零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