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J和威纶通触摸屏数组通讯问题

楼主(2023-02-23):
手上一项目,控制器欧姆龙NJ501-1500,威纶通触摸屏MT8102IQ,20个汇川伺服电机。按一般点位设置,在触摸屏上得设置很多点,现在想通过数组简化屏上和程序上的数据设定和运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第一步,把这20个轴建一个轴的结构体,放入轴号,及正反转以及定位触发报警等;

第二步,利用触摸屏的索引寄存器做指针指向轴的数组;

第三步,只需要做一个界面,界面中的按钮标签都加上轴号索引寄存器

第四步,修改索引寄存器的值,界面所有的按钮操作就会操作索引寄存器指向的轴;

这样做,只需要一个界面,即可操作所有轴数组中的轴,50~60个轴也都是洒洒水,轴的定位位置也是同样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把这20个轴建一个轴的结构体,放入轴号,及正反转以及定位触发报警等;第二步,利用触摸屏的索引寄存器做指针指向轴的数组;第三步,只需要做一个界面,界面中的按钮标签都加上轴号索引寄存器第四步,修改...



好厉害,能否做个触摸屏简单的例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