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AD动态块?CAD动态块的制作过程

楼主(2023-02-23):
很多新手设计师小伙伴不知道什么是CAD动态块,本文小编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CAD动态块,以及CAD动态块的制作过程,一起来看看吧!

什么是CAD动态块?

在浩辰CAD块编辑功能中可以给图块定义一些参数、动作,参数和动作的配合可以让图块按照自己的需要动起来。此外,还可以通过将多个图块放到一个图块里,然后设置可见性参数,将多个图块合成为一个图块。

CAD动态块定义的关键是合理设置参数和动作,让图块按需要进行变化。如下图,是一个螺钉的动态块,通过设置线型参数和拉伸动作的配合,可以改变螺钉的长度。此外,通过参数和查询动作配合,可以通过调整螺钉的型号。

什么是CAD动态块

一个CAD图块就可以派生出数十个图块,怎么样,很好吧!再来看看可见性能做什么?看看下面的例子,我们可以把好多图块放到一个图块里,例如将不同类型汽车的不同视图放进一个图块,然后设置一个可见性列表,插入图块后根据需要在列表中进行选择。

什么是CAD动态块

通过以上两个动图你知道为什么叫CAD动态块了吧!

CAD动态块的制作过程:

启动浩辰CAD后,新建一张图纸,创建一个普通块,双击图块进入【块编辑】器,根据实际需求给图块添加参数和动作,设置完成后,对动态块进行效果测试,检测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即可。

CAD动态块的制作过程

本节CAD教程小编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是CAD动态块,以及CAD动态块的制作过程,你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