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RTD模块故障

楼主(2023-02-24):
近期 我司多个通风系统相继出现RTD模块报故障 ,查看PLC信息显示模块不存在,但模块后面的几个模块还正常运行。该模块上的四个通道温度显示异常,断电重启后恢复。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因素会造成这种情况?934dbbd35573cfd36919b86e8eec34d.jpg

网友A:
模块间接触不良吧

网友B:
看了几个关于RTD模块报故障的帖子,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1、查看PLC信息显示模块不存在,可能是该模块没有了电源输入;(或供电不稳定、或该批次模块有问题

可参考: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_140515_1028.html

2、该模块上的四个通道温度显示异常,断电重启后恢复。

同时异常,同时恢复,反而可能是好的现象,进一步表明可能是模块本身问题(比如电源方面),而不是这四个通道及通道所连接的仪表问题。

网友C:
S7-200系列产品、S7-200smart系列产品都曾经出过很多产品软件BUG,虽说西门子发不了很多补丁修补甚至召回产品,如果你的当时没有加补丁(因为当时贵司产品没有触发那种BUG,没有看出异常,现在触发到BUG出错机制了)

网友D:
来学习一下!

数据上云,使用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浏览设备运行情况。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访问以下网址:

http://106.55.183.121:8484/home/index

网友E:
可能是某一模块内部电路元器件虚接、衰减、集尘散热不好,导致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