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伺服驱动开关量输出接线问题

楼主(2023-02-24):
请问上图负载改到下端 会烧坏右部分伺服控制器吗

网友A:
看你的注册时间,还会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注册时间,还会有这种问题。



唉,其实还是当初好奇随手注册的,工作也不是电子这行的,其实真正学习的知识与接触的机会并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注册时间,还会有这种问题。



请问这样接能正常工作吗,基极跟集电极电压一样,能正常工作导通吧,后端接上负载避免短路,我能这样理解吗

网友A:
还是按厂家的指导接线,看图是输出,怎么图下面写的输入。这个其实上下都可以,只要注意电源和二极管的正负极性。如果负载按你下图接线,伺服光耦发热量会大一些,这就牵涉到光耦的承受功率问题。如果接感性负载,还是并联一个二极管比较好。    图示的光耦,只是比其他光耦的负载能力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按厂家的指导接线,看图是输出,怎么图下面写的输入。这个其实上下都可以,只要注意电源和二极管的正负极性。如果负载按你下图接线,伺服光耦发热量会大一些,这就牵涉到光耦的承受功率问题。如果接感性负载,还...



很感谢你的回答,学到了,这对我很有用,因为控制器的原因,所以想接在下端,我找到一张图也是跟你说的一样。批注 2023-02-24

网友B:
正常接法。

继电器串联电路中,接上、下都没有问题。

网友C:
真是术业有专攻,我这么一看,感觉就是开关控制火线零线的事,都能亮,通过开关的电流大小是一样的。

网友D:
幼儿园问题也好意思发帖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是术业有专攻,我这么一看,感觉就是开关控制火线零线的事,都能亮,通过开关的电流大小是一样的。...



赞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幼儿园问题也好意思发帖问?



真心请教,哪家幼儿园教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真是术业有专攻,我这么一看,感觉就是开关控制火线零线的事,都能亮,通过开关的电流大小是一样的。...



对于负载、电源、开关本身来说,断哪头确实是一样的。西洋人喜欢断在电源的正端,东洋人喜欢断在负端,日系以及仿日系的伺服一般也都会这样画。

如果把电源负端接地了的话,会有一点点区别,建议断在正端。电压最高二十几伏,这个区别也不象零火的区别那么明显。而直流电源负端要不要接地,不在使用现场,本身就是一个玄学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尝试努力"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看你的注册时间,还会有这种问题。】进行回复:        ----------------------------------------...



续流二极管,只是针对感性负载有用,如果不是感性负载,有没有这个二极管没有区别。如果是感性负载,有击穿控制光耦的机会

控制开关接在负载的电源正极还是负极,也只在电源负极接地的时候略有区别。

网友B:
有高手瞧不起新人,问题是“幼儿园”的还是“大学”的有区别吗?都是可以讨论的事。发帖语言美化点不好吗?

网友F:
都没有问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