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威纶通触摸屏模拟虚拟串口访问双从站

楼主(2023-02-24):
出差路上不方便带着硬件,或者身边没有硬件可以测试时,想要测试串口通讯怎么办?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个不用硬件的方式,用虚拟串口模拟,在触摸屏中配置虚拟串口,完成两个从站的数据通讯,进行界面程序测试。

首先,需要有两个软件配合完成,虚拟串口软件和虚拟Modbus从站软件。虚拟串口配置过程

1、打开虚拟串口配置软件,创建两对串口;

2、圆圈中的是电脑中的物理串口,方框中的是虚拟串口;

3、已添加好两组,还想增加端口测试的朋友可以在右边的窗口,先选择要增加的端口一和端口二,然后点击添加端口即可;

4、需要注意的是虚拟串口需要成对使用,在下面主从配置时会讲到

触摸屏双从站配置:

1、新建触摸屏项目,然后添加两个Mosbus RTU 设备,配置如下

2、从站1 的端口设置为COM6,我们虚拟的串口之一,注意端口号后面的星号,就是用来支持电脑通讯;

3、从站2 的端口设置为COM8,我们虚拟的串口之一;

从站配置:

1、打开Modbus从站软件,对从站进行配置,设置站号为1,选择保持寄存器;

2、设置好起始寄存器地址和寄存器数量,显示设置为有符号整型;

3、然后双开这个软件,再新建一个从站,设置方法是一样的;

4、站号重复没有关系,不在一个端口上,不会冲突;

5、配置好后进行通讯设置,进行连接;

6、端口号的设置尤为重要,一定是触摸屏中设置端口号的另一端;

7、在新建虚拟端口时COM6COM7是一组,屏设置的是COM6,那么从站这边就设置COM7

8、其他通讯参数记得和触摸屏的从站参数设置一致;

9、在界面中分别放置两个从站的寄存器,只放了整型作为例子,可以放置其他的布尔型或者浮点型数据;下图就是最后实现两个从站的数据读取;

参考上面的步骤,即可实现通过虚拟串口实现仿真模拟,遇到不清楚或者找不到软件的朋友可以留言或者添加我的微信交流学习。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积分不够使劲回复中。

网友B:
怎么实现的啊,最后一步,触摸屏用的离线模拟,没有实现,大家指导下我啊。

网友B:
用在线模拟OK啦。

网友C(2023-03-28):
虚拟串口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