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中有变址寄存器吗?

楼主(2023-02-24):
CODESYS  中有变址寄存器吗? 就像三菱的Z 寄存器

网友A:
没有变址寄存器。

但是有指针,通过将变量的地址赋予指针,进行指针偏移量的计算,实现了更加灵活的变址访问,当然,指针是不符合IEC61131标准的,操作指针请务必小心。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变址寄存器。但是有指针,通过将变量的地址赋予指针,进行指针偏移量的计算,实现了更加灵活的变址访问,当然,指针是不符合IEC61131标准的,操作指针请务必小心。HAVE FUN!

前辈  比如我想取出%MD20   %MD25  %MD30  .....里面的数据

%MD(20+n*5)这样用法是不对的   Codesys里面应该怎么实现这个?

网友A:
定义指针POINTER,使用ADR指令取得地址赋予指针,然后(基地址+i*SizeOF(数据类型))^取得对应地址内的值 。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指针POINTER,使用ADR指令取得地址赋予指针,然后(基地址+i*SizeOF(数据类型))^取得对应地址内的值 。HAVE FUN!...



前辈写个示例吧  看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yuanle 没有变址寄存器。但是有指针,通过将变量的地址赋予指针,进行指针偏移量的计算,实现了更加灵活的变址访问,当然,指针是不符合IEC61131标准的,操作指针请务必小心。HAVE...



这东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VE FUN!

非常感谢!

网友C(2023-03-26):
既然用CODESYS,那个建议用ST,定义数组后直接i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用CODESYS,那个建议用ST,定义数组后直接i处理,

ST用作变量处理和数学计算优势明显,既然用了codesys就尽量别直接用绝对地址处理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