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机器人小数点转换问题

楼主(2023-02-25):
EPSON机器人2.1555544如何用函数转换为2.15,如何用函数将10转换为10.00显示在运行窗口。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双精度改成单精度

网友B:
想实现:2.1555544如何用函数转换为2.15,如何用函数将10转换为10.00

提供2个思路,然后可以在机器人的“取整”、“除”、“正则匹配”等函数中来实现,希望对你能有些帮助:

思路一:先将小数变为整数(扩大100倍,取整数部分),再除以100

比如:在JS编程中:

Math.floor(15.7784514000 * 100) / 100

// 输出结果为 15.77

思路二:当做字符串,使用正则匹配:

Number(15.7784514000.toString().match(/^\d+(?:\.\d{0,2})?/))
// 输出结果为 15.77,不能用于整数如 10 必须写为10.0000

注意:如果是负数,请先转换为正数再计算,最后转回负数

思路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https://www.jb51.net/article/45884.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实现:2.1555544如何用函数转换为2.15,如何用函数将10转换为10.00提供2个思路,然后可以在机器人的“取整”、“除”、“正则匹配”等函数中来实现,希望对你能有些帮助:思路一:先将小数变...



感谢 回复,思路1有想到,思路2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