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选择阀门电动执行器?

楼主(2023-02-25):
阀门电动执行器是实现阀门程控、自控和遥控不可缺少的驱动设备,其运动过程可由行程、转矩或轴向推力的大小来控制。工作特性和利用率取决于阀门的种类、装置工作规范及阀门在管线或设备上的位置。

  阀门电动执行器工作原理:

  该执行器由电动机驱动,通过蜗轮蜗杆减速,带动空心输出轴转动。在该减速箱中,具有手动/自动机构(手动机构可独立进行操作)。当切换手柄处于手动位置时,操作手轮,带动空心输出轴转动。当电动操作执行机构时,手动机构处于断开状态,由电动机驱动空心输出轴。阀门电动执行器基本上是一个减速电机。电机可以具有各种电压,并且是主要的转矩产生部件。为防止因过度劳动或过度耗电而造成的热损伤,电机通常配有嵌入电机绕组的热过载传感器。该传感器与电源串联,并在电机过热时打开电路,然后在电机达到安全工作温度时关闭电路。电动机由电枢,电气绕组和齿轮组组成。当向绕组供电时,产生磁场,引起电枢旋转。只要有绕组通电,电枢就会转动; 当电源切断时,电机停止。行程限位开关的标准末端,这是电动执行器所必需的,可以处理这个任务。

  阀门电动执行器依靠直接连接到电动机的齿轮系来增强电动机转矩并决定致动器的输出速度。改变输出速度的一个方法是安装周期长度控制模块。该模块只允许增加周期时间。如果需要减少循环时间,则必须使用具有所需循环时间和适当输出扭矩的备用执行机构。

  阀门电动执行器的优势:

  1.功能强劲:智能调节型、开关型、各类信号输出型应有尽有;

  2.体小量轻:阀门电动执行器体积和重量仅相关于传统产品的35%左右;

  3.美观大方:铝合金压铸外壳、精美流畅、且可减少电磁干扰;

  4.性能可靠:轴承和电气元件竺关键零部件采用进口品牌平品;

  5.高标防护:IP68高标准防护等级;

  6.精密耐磨:蜗轮部件采用特殊合金材料锻造;

  7.回差极小:结构无间隙联结、传动精度高;

  8.安全保证:通过1500V耐压检测、F级绝缘电机,安全有保障;

  9.配套简单: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简单、也可做380V和直流电源;

  10.使用方便: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11.多种速度:全程时间9秒、13秒、15秒、30秒、50秒、100秒、150秒(出厂前已设定);

  12.智能数控:智能数控模块集成于阀门电动执行器本体内,无需外接定位器,数字设定,数字整定,高定,自我诊断,一机多能。

网友A:
支持什么通讯协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