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的plc哪个性价比高?

楼主(2023-02-25):
有没有本体自带模拟量输入和输出的plc    性价比高的?

网友A:
三菱的5U,自带两路输入AD,一路输出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5U,自带两路输入AD,一路输出DA

奥  别的品牌有吗?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国产的中达优控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B:
松下的FP-X C38AT内置4通道模拟量输入和2通道模拟量输出

网友C:
老款S7-200   CPU224XP  DC/DC/DC

网友D:
西门子S7-1200   欧姆龙CP1H-X40A本体自带有模拟量输入通道

网友E:
不需要数字量的话,腾控的T930,带16路AI,8路AO

需要数字量的话,腾控的T912,12路AI,4路AO,14路DI,6路DO

HAVE FUN!

网友F:
我用过的OMRON  CP1H  XA40DT-D

在选PLC时,比较几个品牌,觉得它性价比高。而且高速输入口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国产的中达优控可以了解一下

嗯  这个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S7-1200   欧姆龙CP1H-X40A本体自带有模拟量输入通道

这个就是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款S7-200   CPU224XP  DC/DC/DC

嗯  选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数字量的话,腾控的T930,带16路AI,8路AO需要数字量的话,腾控的T912,12路AI,4路AO,14路DI,6路DOHAVE FUN!

我查查腾控的资料  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的OMRON  CP1H  XA40DT-D在选PLC时,比较几个品牌,觉得它性价比高。而且高速输入口最多。

这个也挺好😀

网友F:
这位楼主非常好!认真对待论坛的回帖。

论坛是大家讨论技术问题的地方,就应该认真讨论解决问题、发帖、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位楼主非常好!认真对待论坛的回帖。论坛是大家讨论技术问题的地方,就应该认真讨论解决问题、发帖、回帖。

谢谢  😀

网友G:
这个要看你项目用的需求了,你这样选PLC不太好啊,对于各家的PLC来说模拟量也就是一个模块的事,你应该考虑其他要求,如果只是单纯的用模拟量买个二次仪表最划算。比如厦门宇电的516系列,简简单单几个数字量,模拟量模块往上一插即可。逻辑复杂还可以编程,省了个屏你说这性价比爽不爽。

西门子logo

浩纳尔OCS

某宝一体机

这些都可以的,没必要非得选个PLC。非得选就西门子smart200  SR20加个AM03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led_dalian 老款S7-200   CPU224XP  DC/DC/DC     内容的回复:嗯  选这个吧...



都停产很久了

网友H:
绝对省成本的话,显控科技的一体机,自带模拟量输入、输出。不过编程比较麻烦,调试时看屏幕、PLC监控只能选其一。

网友I:
去TB买吧,便宜实惠,买了玩玩可以的

网友J:
艾莫讯AMX-FX3U-E三百块两路模拟输入,一路模拟电压一路模拟电流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看你项目用的需求了,你这样选PLC不太好啊,对于各家的PLC来说模拟量也就是一个模块的事,你应该考虑其他要求,如果只是单纯的用模拟量买个二次仪表最划算。比如厦门宇电的516系列,简简单单几个数字...



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hfhewei"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回复内容:对:led_dalian 老款S7-200   CPU224XP  DC/DC/DC     内容的回复:嗯  选这个吧....



买个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艾莫讯AMX-FX3U-E三百块两路模拟输入,一路模拟电压一路模拟电流输出...



这个很像西门子呀

网友K:
台达DVP-EX系列小型机自带模拟量。

网友L:
国产好几家做plc触摸屏一体机的

基本都有带模拟量的

看你具体的要求了

网友M:
PLC小型机自带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的,国产仿224XP的(例如国产正航、巨鹏PLC,价格都不贵,巨鹏价格在800左右吧),日系的有欧姆龙CP1H,还有IDEC的也有(反正我的库存品里面有,型号忘记了),台湾出品的好像是SX系列还是EX系列或其余系列,也是有带模拟量的,腾控的PLC,性价比不是挺好,好久没有玩了。大工计控的现在估计没了,至于浩纳尔的产品,那个是价格天花板(就像西门子300系列里面有CPU自带模拟量、数字量、伺服定位输出等等的,当时价格是1.4万往上,那个估计你不玩了),目前西门子1215C、1217C均自带2模拟量入2模拟量出,价格3800~6000;

综合考虑,价格的话你买IDEC的带模拟量的产品或者国产,其中IDEC带模拟量的产品好像是1400左右,同样欧姆龙CP1H带模拟量的要2500左右,最好是巨鹏的224XP,那个800的价格真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