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M1241走Modbus_RTU通讯不上

楼主(2023-02-26):
CPU模块是1214固件版本V4.3,CM1241(RS232)版本V2.2。

走的是Modbus RTU和机床通讯,但是一直连接不上。

232模式送0

使能后一直报16#7001和16#7002

一直通讯不上,报警16#80C8

用电脑串口发也没有数据。

接线RXD和TXD没有问题。

反复调试两天了实在搞不来了。

网友A:
提供一种方案,用PLC的网口实现MODBUS-RTU通讯: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

网友B:
用电脑串口软件测试如果不行,那就检查一下两边的参数,确信没问题的话,不知道你现场实际距离多少,最好降低一下波特率试一下

网友C:
用电脑串口发也没有数据;那就不一定是你程序问题了,重点看看你接线有没有问题(特别是九针),其次就是两边通信参数设置是否匹配

网友D:
1、建议还是先拿串口工具,调试成功后,再连接具体设备,这样可以更容易定位问题;

2、要将03功能码的 数据 写入到 这里面?

 3、可以参考 官方的1200 通过485连接设备 进行读取数据的整个过程,里面写的很详细,应该会对你有帮助的;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11-Comm/03-Serial/02-Modbus/03-Modbus_Master.htm

网友E:
远程给你看看?

网友F:
我觉得还是先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硬件连接问题吧,看看通信线接的对不对,然后再去测试程序。

网友G:
Modbus_comm_Load--->static--->mode 设置成4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Modbus_comm_Load--->static--->mode 设置成4试试...



我记得那好像是485

网友I:
查下对应的读取地址对不对  ,波特率  奇偶校验

网友J:
波特率有点高呀,气氛网带烧结炉

楼主:
最近设备发到现场了,等过两天安装好后测试一下。麻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