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跟温控通信,PLC是485+,485-;温控是A,B,郁闷

楼主(2023-02-27):
PLC跟温控通信,PLC是485+,485-;温控是A,B,郁闷!!

网上资料,有A~+;B~— ........

还有那啥A~—;B~+ ........

这个,怎么485通信硬件标准还不统一的吗???

网友A:
首先RS485是物理接口标准,通讯接线是A-A,B-B, 对应好接线后,设置好一致的波特率 ,选择好通讯协议,就可以了,如果不确定程序是否正确,可先用串口软件进行测试

网友B:
纠结的时间远大于交换一下线的时间

网友C: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不看标直接接  有一半是对的

楼主:
实话说,现在喜欢以太网通信或者总线通信,485都是自定义内容,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