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远程IO与西门子S7-1500系列PLC连接博途软件安装配置方法

楼主(2023-02-27):
 1.1 捷米特JM9000功能配置介绍

捷米特PROFINET远程IO耦合器(JM9000):PROFINET PROFIBUS 国际组织(PROFIBUS InternationalPI)推出,是新一代基于工业以太网技术的自动化总线标准。;

PROFEINT远程IOJM9000)内置2000mA电源,自用并给后续模块供电;组态简单配合西门子S7-200 SMARTS7-1200S7-1500Profinet板卡等主站;通用两路以太网总线接口,体积小巧image1.jpg

profinet工业现场总线在西门子PLC系统应用比较多,绝大部分设备都要在博图中进行编程。以下以捷米特自动化研发生产的profinet分布式IO为例, profinet产品通过加载GSDML文件的方式,在博图中的应用。

PROFINET适配器JM9000在博途软件的使用,软件版本为:TIA Portal V15.1

捷米特分布式IO模块与S71500系列连接博途软件为例

电脑 IP 地址改为和 PLC IP 地址 在同一网段。请将配置文件和图标放在同一个目录下。

硬件部分,西门子S71500系列CPU一台,捷米特PROFINET适配器JM900016DI PNP JM101616DO PNP JM2016、终端模块JM6001各一。

1.2 博途软件使用

创建新项目

打开 TIA Portal V13  软件,选择“创建新项目”,选择创建项目的名称和路径,单击创建。

新建设备

选择设备与网络,单击添加设备,选择 PLC   型号(我们公司使用的 PLC   型号是 S7-1200 6ES7212-1BE40-OXBO单击添加。

添 加 GSDML 文 件

 在新建的项目中选择“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3-3-1在弹出的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对话框中,击源路径 ,GSDML 的路径选中GSDML 文件后,选择安装.

添加 JM9000 适配器

在新建的项目中选择网络图,单击其他现场备,选ProfinetIOIOAIR AIRIO JM9000JM9000,添加设备

连 接 PLC JM9000

选择网络视图,然后单击网络视图中的 JM9000 上的未分配,选择 PLC-1.PROFINET 接口。

添加模块

PLCJM9000 连接后,选中JM9000,选择设备视图,然后点击硬件目录,在目录下JM9000 后接的模块(如拓扑为   JM9000 JM2008,在目录下找到模块JM2008,然后双击,在设备概况中即可看到添加的模块)。

下载

添加模之后,点击载图标 下载备,下载选择口类型下图,然后击开始搜索,索成功后点击下载

  组态成功

下载成功后,重新上下电,适配器 JM9000SYS 灯以 1HZ 闪烁,RUN 灯常亮,SFBF 灯灭。

  在线模式

  成功,适配器指示灯正常后,单击在线模式按       ,转线

   监视

单击左侧的监控与强制表的下拉菜单,双击强制表,在弹出的强制表中单击全部监视按image15.jpeg   ,后在址栏输入地址,在强制值栏下输入要强制的值。以拓扑 JM9000JM2008   为例,在设备概况中可以看到JM2008对应的地址为1,在地栏输入地址%QB1对应值输入FF后选,单强制JM2008灯亮

%QB %QW 表示输出,其中%QB 占一个字节,%QW占两个字节;%IB %IW 表示输入,其中%IB 占一个字节,%IW占两个字节

   :若适配器 JM9000 是第一次使用,需要操作分配名称,操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