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配不同功率的电机,其电流、转矩等是自适应的吗?

楼主(2023-02-27):
松下MSMF系列伺服电机,50W和100W都是适配同一型的驱动器,原来用的是50W的电机,现在换100W的电机了,那么其电流、转矩等参数是自适应的吗?包括IM端的转矩监视器输出信号,还能正确反映更换后的电机转矩吗?

网友A:
一般来说,厂家保证可以匹配的,驱动器就可以自动识别出电机型号,做出相应匹配。但是,换了电机,驱动器上还是要做一次自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