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5U怎么把一个字拆开

楼主(2023-02-27):
在Canopen中,PDO设置的时候,I/O映射把一个字拆开用了,但是我要在程序里随时给两个字节赋值啊,该怎么办?

楼主:
就是说在程序写入数值的时候   把这个字拆成2个字节,或其他办法

网友A:
除以256 取整取余

网友B:
取低8位,该字右移0位后,与16进制00FF进行与操作,结果送另外一个寄存器;

取高8位,该字右移8位后,与16进制00FF进行与操作,结果送另外一个寄存器。

网友C:
他们说的是读取吧,写入的时候直接进不就好了。如果是两字节不是同步写入,那你把字拆成位,位组合写入啊

网友D:
直接与指令处理啊!

这个判别一个字的位问题,直接与指令看结果字内容即可

网友E(2023-11-22):
流水线作业了

网友F(2024-01-09):
WTOB指令  这个可以直接分离出来  存在指定的寄存器中  试一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WTOB指令  这个可以直接分离出来  存在指定的寄存器中  试一试...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