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PID控制

楼主(2023-02-28):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在使用西门子200Smart 的plc来控制加热器达到控温目的,调用是PID指令。按照说明书向导使用pid数字量输出,下载完程序后发现实际输出一直在跳动,一直通断通断,(我用Q0.0来控制加热器) ,频率很快。所以问下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是程序写的不对吗还是其他?。。。image.png

网友A:
AIW18和VD200之间的偏差有多大,是不是系统的响应时间过快。还有有一种可能是PID中的P值设置的不合适,引起的震荡。

网友B:
你是不是PID参数没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PID参数没调?



确实没调,但cpu RUN的瞬间输出就一直通断,怕烧坏了点位,就没在继续试。那pid参数应该怎么调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W18和VD200之间的偏差有多大,是不是系统的响应时间过快。还有有一种可能是PID中的P值设置的不合适,引起的震荡。...



设置的VD20050度,AIW18当前30度,按理说暂时目前一直输出导通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反复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