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步进驱动器与PLC通讯

楼主(2023-02-28):
时代超群的HBS57S闭环步进驱动器,有RX,TX,GND三个插口。

信捷XP3-18RT一体机,有两个针脚的485通讯口。

两者可以实现485通讯吗?

网友A:
估计 的看步进电机的说明,估计有点难。对我来说难实现。

网友B:
两边都设置一下通讯参数就可以了啊,有啥难的

网友C:
驱动器的rx tx gnd 是232接口,一体机是485接口不能直接用。需要转换器,然后设置成相同的通讯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