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程序解读求助

楼主(2023-03-01):
上图

 Int_R2_1\No;

    Int_R2_2\Yes;

这两行什么意思?

网友A:
这是个例行程序,参数表中有switch特殊类型。

选中代码行,右键转到定义,就会看到。除非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例行程序,参数表中有switch特殊类型。选中代码行,右键转到定义,就会看到。除非加密了。...



感谢指点

网友B(2023-08-04):
带参数的例行程序吧

网友C:
N0 G01 X-311.800 Y-27.000 Z21.764 F600.000

N1 G01 X-311.800 Y-27.000 Z-28.236 A-14.105 B-10.225 C0.000 F360.000

N2 G01 X-311.800 Y-25.400 Z-28.212 A-14.158 B-10.225 C0.000 F360.000

N3 G01 X-311.800 Y-23.800 Z-28.189 A-14.211 B-10.225 C0.000 F360.000

N4 G01 X-311.800 Y-22.200 Z-28.168 A-14.264 B-10.225 C0.000 F360.000

N5 G01 X-311.800 Y-20.600 Z-28.148 A-14.317 B-10.225 C0.000 F360.000

N6 G01 X-311.800 Y-19.000 Z-28.130 A-14.370 B-10.225 C0.000 F360.000

N7 G01 X-311.800 Y-17.400 Z-28.113 A-14.423 B-10.225 C0.000 F360.000

N8 G01 X-311.800 Y-15.800 Z-28.098 A-14.476 B-10.225 C0.000 F360.000

N9 G01 X-311.800 Y-14.200 Z-28.084 A-14.529 B-10.225 C0.000 F360.000

谁知道像这样的代码是怎样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