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学习视觉

楼主(2023-03-01):
已经从事自动化行业2年多了 基本上plc编程已经了解  现在想学习一下视觉这一块的东西  想请教一下大家一个学习思路 或者用什么品牌的视觉进行一个学习   我看我这把几个朋友用的是这两个软件做的视觉 但是这个软件好像没有汉化版  想请教一个学习思路

网友A:
    个人也是刚入半门的菜鸟,我的经历给你参考:视觉(例如国外的康奈视、国内的海康威视,当然还有其它品牌。)包含相机、镜头、光源、以及相关的控制器。想省钱,自己搞算法开发,应该也有相关的算法库。开发语言,像你说的LabView以及Python、C#、VB等都可以,这里只是列举我所知道的语言有这些。这种要求你具备相关编程语言的开发经验、以及还要对视觉算法的相关了解。入门门槛我认为较高。

    所以,我选择的套路就是,选择相机生产商配套的算法平台,直接在人家完整的平台上像PLC编程那样,人家有什么功能,你就用。基本上能满足常用的场景。等你逐渐掌握基本的视觉应用之后,再去研究自己整语言搞算法。我推荐的这个属于技术门槛降低一些,但是买人家的算法平台软件就需要钱,海康旗下的VisionMaster算法平台一个加密狗在3.6k左右。康奈视的In-Sight好像是免费的但是相机很贵(把钱合到硬件中了)。海康官方也提供算法库给你自主设计调用。

    大神勿喷,菜鸟的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也是刚入半门的菜鸟,我的经历给你参考:视觉(例如国外的康奈视、国内的海康威视,当然还有其它品牌。)包含相机、镜头、光源、以及相关的控制器。想省钱,自己搞算法开发,应该也有相关的算法库。开发语言,像...



很实用  学习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也是刚入半门的菜鸟,我的经历给你参考:视觉(例如国外的康奈视、国内的海康威视,当然还有其它品牌。)包含相机、镜头、光源、以及相关的控制器。想省钱,自己搞算法开发,应该也有相关的算法库。开发语言,像...



我想请问一下 海康威视VW  除了官网上面的教程还有其他性价比高一点的教程吗 我不偏向于开发这些 主要我是做自动化设备的  有些客户需要检测产品需要配套做视觉  不用学的非常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也是刚入半门的菜鸟,我的经历给你参考:视觉(例如国外的康奈视、国内的海康威视,当然还有其它品牌。)包含相机、镜头、光源、以及相关的控制器。想省钱,自己搞算法开发,应该也有相关的算法库。开发语言,像...



主要也是为了和PLC配合  自动化设备上面的视觉检测

网友B:
这就看你的客户喜欢哪个品牌的相机。如果客户没有那就选个国内便宜点的厂家。 这东西跟PLC一样,也是要花时间的。只是对英文水平要求略高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月星辰"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个人也是刚入半门的菜鸟,我的经历给你参考:视觉(例如国外的康奈视、国内的海康威视,当然还有其它品牌。)包含相机、镜头、光源、以及相关的控制器...



好像官网的教程就很多,vm软件也都是中文的,帮助文档也都有,可能更新有延迟会存在一些小错误。和PLC通讯走以太网就可以,其它的通讯方式暂时没用过。

网友C:
工作2年就很了解PLC?我都工作十几年了,感觉很多前言技术都还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2年就很了解PLC?我都工作十几年了,感觉很多前言技术都还不会...

        -----------------------------------------------------------------我以后谦虚一点老师   我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想拓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看你的客户喜欢哪个品牌的相机。如果客户没有那就选个国内便宜点的厂家。 这东西跟PLC一样,也是要花时间的。只是对英文水平要求略高而已。...



我们小县城的客户一般不要求牌子  那个国产的相对来说好一点 vm这个软件基础版是不是也得花钱

网友D:
视觉这个对于2年PLC经验来说,你能玩的就是视觉系统给你提供一个开关量,然后你PLC根据这个开关量的状态做一些相应的逻辑动作而已。不是对你技术的否定,这是最中肯的建议。

高端一点的玩法就是,位置算法和面积算法,这种一般用在自动化测试线上,比如一块水表,或者一块触摸屏,或者其他带显示的设备,在视觉区域内上一下电,或者执行一下测试程序,会在设备的屏幕上显示代码或者特殊位置显示某种符号,你PLC要接收视觉给你的这个信号,然后做出判断,得出这个表或者屏是否合格,是不是要驱动气缸把它推到次品线上去。位置算法比较简单,视觉采集过来就是一个数组,没有图案的位置基本是0,有图案的位置会有数据,你根据数组位置可以判断出测试时这个设备显示了什么。面积算法就比较麻烦,视觉在采集完,给你的数据是某一块区域的面积信息,比如左上角一小块地方会显示这个表的测试结果,合格或者不合格,合格这俩字视觉采集后给你的数据是10,那么不合格这三个字给你的数据一定会大于10,可能是12或者13,然后PLC就可以根据这个数字干活了。面积算法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所以一般会有红外补光的,而且被测物体表面的洁净度也会影响视觉测试。

至于上面说的买软件啥的,你怕是在搞一个类似于停车场的自动收费系统吧,这种玩法你一个搞PLC的是没有优势的,人家做视觉可以识别出来车牌号上的数字,写不出个抬杆或者放杆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觉这个对于2年PLC经验来说,你能玩的就是视觉系统给你提供一个开关量,然后你PLC根据这个开关量的状态做一些相应的逻辑动作而已。不是对你技术的否定,这是最中肯的建议。高端一点的玩法就是,位置算法和面...



是的 我的想法就是和你说的这样 配合PLC进行一个检测 产品合格或者产品的面积长度这些数据就行 不需要你说的停车场一样弄出车牌号  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连做一个检测都还不会  我就想知道怎么去学习 通过学习那些东西更加快速有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nzer"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这就看你的客户喜欢哪个品牌的相机。如果客户没有那就选个国内便宜点的厂家。 这东西跟PLC一样,也是要花时间的。只是对英文水平要求略高而已...

-------

那就外包给本地的视觉代理商呗,有钱大家一起赚。  算法都是洋鬼子写的。。。。。车牌识别也是洋鬼子写的。。。。

是不是觉得很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