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2E-N Modbus 简易主站求解

楼主(2023-03-01):
欧姆龙CP2E-N 与汉隆CD4132E 32通道模拟量模块通讯,用Modbus 简易主站方式,PLC读取回来的数据,通过监控地址(D1250-D1299)里面发现,模块的数值是-0.1时,读回来的数据是FFFF,然后当模块的数值是-0.2时,读回来的数据是FEFF,转化成带符号的十进制就是-1和-257,相差256;

模块最小单位是0.1,理论上-0.1对应FFFF,-0.2应该是FFFE,通过对比其他通道也是出现变化0.1,相差256这种情况

本人第一次用欧姆龙,想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是PLC设置问题导致的数据处理有误吗?

网友A:
模块返回的数据类型是什么?浮点数?无符号数?带符号数?

我认为你应该贴出模块的说明书中的通讯协议部分。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