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台PLC做无线通信,大家有什么好招

楼主(2023-03-02):
关于多台PLC做无线通信,大家有什么好招......

例如小车在轨道行走,小车吊挂工件在室外喷涂完成后去干燥房内干燥,干燥完成后需要出来去其他工位,还有汽车厂小车给汽车充电或者做尾气检测之类,往往这个工作都是跨多个工位执行,此时小车只有通过环线做轮流执行动作,小车需要跟随主线同步运行(运行启停必须要跟随主线,运行速度必须要跟随主线),这些都需要做实时通信

网友A:
这个无线通信要求蛮高的,刷新数据频率高,实时性太高的估计很难弄

网友B:
选择profinet协议搞吧,安全而可靠。

网友C:
可以用无线接收模块,一般距离不超过三千米,基本上都没有问题,这类时短距离无线通讯;如果远距离无线通讯的话,可能要用到DTU或RTU等无线模块,通过将数据上传到互联网,来进行无线通讯,具体要看你工艺要求,以及现场使用环境。

网友D:
Profinet是首选

网友B:
profinet局域网比较靠谱,无线模块有可能受制于现场环境干扰或者有延迟丢包风险加大。

网友E(2023-09-15):
通过 PLC 和 以太网 模块通信,以太网 模块 转 多个 RS485 与 无线网络通信,模块介绍如下:

“以太网+RS485Modbus主站网关模块” CWENet+4SPMBMstGWCWENet+4SPMBMstGW含一个标准以太网网口、最多可提供4路光隔RS485,可连4个不同频点的LoRaWeb网络,支持F06\F16\F03\F04_Modbus主站功能码,通过Web页面,用户可在以太网模块内对每个串口定义多个Modbus主站命令(累计可定义120个命令),模块会自动将这些命令的AOAI变量排序存放在模块的存储空间内,这些存储空间的数据会与对应的从站自动交换数据,通过模块的以太网Modbus从站协议可一次性读出或写入这些变量。

如下图: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支招!

中国数据实时性要求挺高的,目前国内汽车生产线最快达到了72CPS(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线设计每小时生产72辆车,也就是50秒生产一辆车,总装车间汽车生产线设计最快是42秒一辆车,涂装车间一般设计产能在48秒一辆车左右,焊装车间基本设计产能也在48秒一辆车,冲压生产线设计最快是42秒一辆车,这个都是我在维护改造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线测出来的数据);如果数据传输产生瓶颈,整个生产线产能全部受到拖累(汽车充电、尾气检测等等都是总装车间靠后的生产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