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2DM542-N 的说明书

楼主(2023-03-02):
求  2DM542-N 的说明书求  2DM542-N 的说明书求  2DM542-N 的说明书求  2DM542-N 的说明书

网友A:
说明书官网可以下载,而且也没啥快说明的,最主要就是脉分系数和电流拨码开关设置,别的接线定义驱动器上标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官网可以下载,而且也没啥快说明的,最主要就是脉分系数和电流拨码开关设置,别的接线定义驱动器上标的很清楚...



官网上找不到